技嘉B75M-D3V 2.0 不过内存 卡51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11):
板号:技嘉B75M-D3V  2.0
故障:卡51  不过内存

前言:技嘉 B75  卡51 有好多 这样的现象 。
技嘉B75 配G1620 G1610 尤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以前在保的B75M-D3V和G1620 卡51
主板是好的  CPU也是好的 他们两个一起 就是不行
刷新BIOS也不行 后面批发 给我换了个主板。
不太了解。
下面维修的这个板  是有问题的。
上检测台:
不上内存卡53 上内存卡51
换CPU也一样。

测:
内存供电:1.53V  正常
桥PCH: 1.12V 正常
桥PLL: 1.8V正常
VTT:  1.08V 正常
VCCSA:0.95V正常
CPU:1.23V 正常
时钟 :PCIE A13 A14  0.38V正常
复位:PCIE A11  3.34V 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 大体都正常了
SMBCLK 3.3V   SMBDATA 3.3V  SPD 3.3V  都正常
刷 BIOS  故障一样
后面测  内存条168针 DDR3_RST 复位 0.87V 不正常

对地 测 无短路。
图纸 这个脚去到 CPU那边的。
BIOS刷过了   这个电压有 但是 偏低 有点郁闷
测:DRAM_PWRGD  1.5V  正常
尝试把 这个电压 飞去给 DDR3_RST 用

再测内存168脚 DDR3_RST 有1.5V了

此时 上内存 已经顺利 跑马点亮!

不知有没有隐患  目前 没见返修!

发个贴赚积分!

 会员1557229300鑫豆2024-7-9 02:31
 会员1363564300鑫豆2024-3-24 14:15
 会员15084492元2023-7-11 14:59
 会员4785062元2022-12-31 12:24
 会员11929852元2022-11-23 16:51

网友A:
前些天遇到一块出厂不到半年的山寨G41也是不过内存,DDR3的I2C,SPD,RST,内存VTT基准电压电正常就是卡内存,打阻值有1600多PCIE的也是这样,干北桥都不行郁闷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遇到一块出厂不到半年的山寨G41也是不过内存,DDR3的I2C,SPD,RST,内存VTT基准电压电正常就是卡内存 ...

会查的都 查一遍  不行就  三板斧 干桥 再不行 丢掉

网友C:
果然是  大神!   学习了   !

网友:
上次的块一样的故障没搞定,也是跑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  大神!   学习了   !

   见笑了

网友D:
这线飞的只是测试吧,太不美观了~~环视查出具体问题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线飞的只是测试吧,太不美观了~~环视查出具体问题的好

查不出问题了   也可能是 CPU 针脚接触不好  不理了 就这样

网友:
LZ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查的都 查一遍  不行就  三板斧 干桥 再不行 丢掉

嗯,已经丢了当料板

网友:
现在三板斧都不好用了, 好好查查就能修好

网友E:
1、第一眼看到你cpu上的散热铝片的样子就想笑……2、CPU供电1.2V,你这颗雷有点大啊……3、我遇到过内存184、185没时钟电压但是还能正常亮机的情况,CPU是E3 1230V2

网友:
DDR3_RST正常是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第一眼看到你cpu上的散热铝片的样子就想笑……2、CPU供电1.2V,你这颗雷有点大啊……3、我遇到过内存184 ...

我一直有 这个散热片       CPU 1.2V 什么雷呀

网友:
正常1.5V  的

网友F:
楼主你好  想问下你:要是上面的两个总线和SPD还有 168的RST 都正常 还是过不了内存 这样的情况还需往那个方面 检测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板号:技嘉B75M-D3V  2.0
故障:卡51  不过内存

前言:技嘉 B75  卡51 有好多 这样的现象 。
技嘉B75 配G1620 G1610 尤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以前在保的B75M-D3V和G1620 卡51
主板是好的  CPU也是好的 他们两个一起 就是不行
刷新BIOS也不行 后面批发 给我换了个主板。
不太了解。
下面维修的这个板  是有问题的。
上检测台:
不上内存卡53 上内存卡51
换CPU也一样。

测:
内存供电:1.53V  正常
桥PCH: 1.12V 正常
桥PLL: 1.8V正常
VTT:  1.08V 正常
VCCSA:0.95V正常
CPU:1.23V 正常
时钟 :PCIE A13 A14  0.38V正常
复位:PCIE A11  3.34V 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 大体都正常了
SMBCLK 3.3V   SMBDATA 3.3V  SPD 3.3V  都正常
刷 BIOS  故障一样
后面测  内存条168针 DDR3_RST 复位 0.87V 不正常

对地 测 无短路。
图纸 这个脚去到 CPU那边的。
BIOS刷过了   这个电压有 但是 偏低 有点郁闷
测:DRAM_PWRGD  1.5V  正常
尝试把 这个电压 飞去给 DDR3_RST 用

再测内存168脚 DDR3_RST 有1.5V了

此时 上内存 已经顺利 跑马点亮!

不知有没有隐患  目前 没见返修!

发个贴赚积分!

 会员1363564300鑫豆2024-3-24 14:15
 会员15084492元2023-7-11 14:59
 会员4785062元2022-12-31 12:24
 会员11929852元2022-11-23 16:51
 会员11929852元2022-11-23 16:48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想问下你:要是上面的两个总线和SPD还有 168的RST 都正常 还是过不了内存 这样的情况还需往那个 ...

负载供电,基准电压

网友:
好久没见你发帖了,关于3代内存复位,只要CPU给出了复位信号,那么中间断线无法飞线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个1.5V的信号电压来飞线补救。逻辑上面是CPU已经发出,内存也正常接收,只要是1.5V的信号电压就行。如果CPU没有发出复位信号,那表示CPU内置内存控制器都还没工作,这时候就算飞线,也没什么用。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我今天遇到H61断电  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网友:
DDR3内存的168脚无复位引起的不过51和53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那样 我也修不出来了

  有时候 总会遇到一两块 都是吹吹桥不行 也没有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