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1-11):
1、版号

2、简单轮一遍 V C R 没发现问题,干个老板故障依旧, 拆掉CPU风扇后发现 U座旁边有两个五抓鱼
其中一个五抓鱼旁边的电容测得2.5V (应该是VDDA 2.5V ) ,另一个五抓鱼没有电压

3、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后直接跑码亮机,顺便看了一下这个电压是CPU 的1.8 供电
上张点位好理解

4、水贴结束,顺便上传张亮机照

网友A:
这个1.6的电压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6的电压是干啥用的

你找张点位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找张点位看就知道了

cou锁相环供电类似于2.5伏vdda

网友:
AM3除了VDDA2.5v电压外,还需要一个1.8v供电?没有听说过啊,是咋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ou锁相环供电类似于2.5伏vdda

这个cou锁相环电压给cpu的吗  amd主板都必须有的吗  刚才在技嘉的amd主板上找到chip这个信号  在其他品牌的主板上这个供电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另外一个五爪鱼如果坏了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复位灯闪  我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cou锁相环电压给cpu的吗  amd主板都必须有的吗  刚才在技嘉的amd主板上找到chip这个信号  在其他品牌 ...

是CPU吧,但没听说过AMD要这个电压啊

网友:
现在主板莫名奇妙的电挺多的,没经验,没图纸还是不好修的。加分

网友:
这个IC可以直接飞线的呢,。

网友E:
这个1.8V并不是直接给CPU用,而是给CPU的各个关键信号提供上拉供电。在找不到5脚小芯片的时候,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发现 AMD 的比INTER 的修起来容易

网友:
这个电压好像是2.5V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1.8V并不是直接给CPU用,而是给CPU的各个关键信号提供上拉供电。在找不到5脚小芯片的时候,可以使用下 ...

打开点位看了一下,这个1.8V是通过0.3K的电阻给 CPU 的几个关键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的没错,
但是五抓鱼不装的话,
直接短接HD701  1--2脚 即可 不用加1K的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点位看了一下,这个1.8V是通过0.3K的电阻给 CPU 的几个关键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的没错,
但是五抓鱼不 ...

不装限流电阻,以后会出问题。毕竟内存供电电流大,不像5脚小芯片转换出来的电流安倍数量小。

网友:
这个管子坏 有时还会引起复位灯不停的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