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电流上到0.4掉电,并白屏

楼主(2017-01-11):
习惯测对地阻值,正常。
示波器测各电感电压,发现CPU、显卡、集显供电没有,二级3V、5V不正常。
测PQ73控制极只有4V,不正常。
测PR264电阻,一端15V,一端4V,此电阻阻值正常。
拆PQ78,依旧,拆PQ73,电压正常了,换后上电正常。
白屏:先换屏,依旧。找到屏接口,dispon电压正常了?晃动屏线时,电压不正常。
拆屏线,发现有破皮的,用高温胶带包后修复。
各位大佬求加分啊,

网友A:
谢谢了楼主的分享!示波器也能测量电压?!有测量电压波形图吗!来几个

网友:
写详细些不然小白们不明白呀 我是明白了 一机多病

网友B:
破皮 碰到底线了?绝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楼主的分享!示波器也能测量电压?!有测量电压波形图吗!来几个

有电压会升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皮 碰到底线了?绝缘就好了?

对啊,屏没坏

网友:
屏线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是少供电,

网友:
不要总是去搞显卡,

网友:
0.4数都没跑了

网友C:
二极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电压的问题??

对啊,这板有两个二级3V5V

网友:
捡钱了,这就是给咱们送钱的

网友:
BIOS先刷了线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像这种直接换根屏线吧,不用这么节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