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大家修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7-01-11):
技术员联盟改机器点不亮,拆机看到屏线接口一个电容烧毁了,焊盘也烧掉了,拆掉不短路了,测组织6欧姆,测其他显存也是6欧姆,跑电路该供电由QV9供给,拔掉显卡也是6欧姆,无语了,有修到的提供下数据,该显存阻值多少?bios刷了N多个,有集显的BIOS吗。想改集显试试,谁改过集显?

网友:
路过    进来赚取下载分的

网友A:
g50-70我的0.4开机不亮刷过也不亮

网友:
今天接收一台,电流0.6-0.4来回跳变,屏一闪一闪的,换过屏。不是屏的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6欧姆肯定不对,我估计是19V的,应该有470多,挖挖焊盘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50-70我的0.4开机不亮刷过也不亮

看看风扇右边,显卡背面的左面,那个地方容易进水腐蚀,多看看,多刮刮测试点试试

网友:
不修过,路过捧捧场吧

网友:
没怎么说清楚 没看懂

网友:
值明显不正常,查它

网友:
我现在碰一台,装不上显卡驱动,我关掉独立显卡,能装上集显,但用会蓝屏,以为CPU问题,换了一个还这样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6欧肯定短路了,烧一下看

网友:
你直接把显卡的供电和显存的供电断开嘛  正常情况这个机器  好像可以显示集成的不需要改吧

网友:
年前让顾客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