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70z5e 不开机,有目前修到的请帮忙看个BIOS型号

楼主(2017-01-11):
三星670z5e  板号BA41-02291A  内存贴纸为:ba92-13195a ,此机是二修机,接到时已经被上家处理过多个地方,电源供电IC ,io ,BIOS都是焊痕,电源IC tps51225b 短路,换好后,有LDO了。主板电源灯在闪烁,拆下BIOS读发现已经被换过BIOS芯片,原来是8M的,换了个4M的上去。找了一个25l6406e 刷了论坛里共享的BIOS程序,可以上电到0.8a了,各电压正常出来了,但没有读取内存。现首先怀疑是BIOS  IC型号不对刷入程序无法正常工作,现求助有修过或在修此款机的朋友或各位高手。

网友A:
希望有的帮忙看下 不过有些机器换了BIOS芯片 刷写BIOS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的帮忙看下 不过有些机器换了BIOS芯片 刷写BIOS会出现其他问题

感谢版主帮助!就是因为之前有遇到过换了bios芯片,刷了不亮机所以现在才特别谨慎。这款机找了没有图纸

网友:
6666啊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