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2通道的示波器够用吗 还是要4通道的示波器

楼主(2017-01-11):
维修需要几通道的示波器  2通道的示波器够用吗  还是要4通道的示波器  求指导

网友A:
2通道的就可以,不过4通道的指定比2通道的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2个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通道的就可以,不过4通道的指定比2通道的好了

4通道  分到每个通道 只有250M的采样了

网友:
2个就行了,实际情况示波器用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
大家用的一般都是两通道的

网友:
兩通道即可

网友B:
刚刚买了一个二手双通道的,难道要换四通道的,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买了一个二手双通道的,难道要换四通道的,不要啊...

2通道  够用的

网友:
够用!一般搞开发的才用四通道,或者干脆上带逻辑通道的。

网友:
够了,4通道没撒用

网友:
用二通道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