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278绿灯不亮维修实例图解分析

楼主(2017-01-11):
苹果笔记本 A1278绿灯不亮维修实例图解分析

郭茂弟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楼主指的是1-wire总线坏了吗!!!

网友:
是这个总线,

网友A:
里面详细解说了吗  这个电源线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知道接口和插头不一样 但是线里面有多少跟线 要什么辅助电压没有  比如像HP DELL 还有联想大头那种 带针  但是接头已经有改好的信号了  而苹果的呢

网友:
  这个线 我插拔已经遇到好多问题了  不充电  没有声音的 哈哈  插拔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详细解说了吗  这个电源线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知道接口和插头不一样 但是线里面有多少跟线 要什么 ...

苹果接头也有其特殊的部分 就是小绿灯线路  目前市面卖的苹果转接口 里面有相关的设计

网友:
看个案例还要买,这也是太NB了

网友:
好帖,希望直接放在帖子上面

网友:
先收藏  技术差不多 就可以来买一份看看了

网友:
这也要分,过了吧

网友:
先收藏了  可以借鉴下

网友:
主要还是ONE LINE总线问题

网友:
没看懂,咋修的

网友:
楼主多在坛子中学习会就会懂的

网友:
看个帖子也要花钱啊 !太抠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
为什么不贴出来呢

网友:
没明白 说啥 电源接口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