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开机一直白苹果,能听到系统声音!

楼主(2017-01-11):
   A1370开机一直白苹果,能听到系统声音!最近几天修过两台这个本子,故障也是一样,直接查屏供电的保险,发现正常,测无电压,经查是屏供电的转换5脚管子的G极对地短路,此管子就是屏接口旁边,是桥的问题,这个管子直通桥的!更换OK!如果不换桥,直接短接管子的DS极,到系统进度条黑屏!

网友:
苹果电路要求非常高,修机器时最好要恢复原电路,改过电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是3V的供电吗?

网友:
苹果换桥也值得的,反正费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