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能刷低电压bios吗?

楼主(2017-01-11):
有一个1.8V的bios,第一次刷成功了,机器不行,我想换回以前的bios可是刷不上了,每次刷到写入快完了的时候就提示写入错误,不知道是bios芯片坏了换是编程器不行,有刷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17-1-15 19:47):
买了个1.8V转接座,妥妥的刷上了

网友:
低压的好像直接刷不行

网友A:
是直接刷还是经过1.8V的转接板刷呢? 一般用转接板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到没有研究过 但是 1.8V的我读取都正常 看是什么编程器了 有电压选择的吧。

网友B:
要买个转接板,十来块钱吧

网友C:
这个我好像刷过一回,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芯片的

网友D:
1.8V 的BIOS?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刷还是经过1.8V的转接板刷呢? 一般用转接板都没问题。

有专门刷1.8v的转接板吗?还是什么转接板

网友:
可以刷的,测试过

网友E:
bios有低电压板的 、??

网友E:
第一次听说低电压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个转接板,十来块钱吧

这个叫什么转接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低电压板的bios

嗯呐,刷好几次没刷上一看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有低电压板的 、??

嗯,有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V 的BIOS?什么意思

bios供电是1.8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好像刷过一回,应该可以吧

第一次能刷上,后面就一直都刷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能刷上,后面就一直都刷不上了

电压过高 烧芯片了?

网友G:
有1.8VBIOS芯片的转接座,如果你没有,可以用可调飞1.8V给BIOS单独供电,以前我发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1.8VBIOS芯片的转接座,如果你没有,可以用可调飞1.8V给BIOS单独供电,以前我发过这样的帖子

谢谢啦,我买了个座子能刷了

网友(2020-11-26):
809F要转接 。809H在界面上选成1.8 就可以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