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单U BGA植球,各位有木有好的方法,这个不好弄啊

楼主(2017-01-11):
6代单U BGA植球,各位有木有好的方法,这个不好弄啊
是有钢片加模具吗

网友:
如果你修的多,可以定制钢网

网友:
还是定制一个钢网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不过这样维修成本高,加上客户动不动不修了,换新

网友:
主要是桥的封装变小了,植球工艺要求高了

网友:
楼主上面定做铜钢片,一般在哪家是迅维淘宝上吗

网友:
也还没碰到过

网友:
6代的再保的吧,而且6代的直接要干cpu了?

网友:
是要直接做CPU了,向各位学习点实际的经验和方法

网友:
6代U比之前的封装确实小了点,不过看楼主手机修的这么溜,我感觉再难植也没苹果CPU难植吧,需要个合适的钢网倒是真的。

网友:
网+考虑一下用锡高

网友:
六代的   还没修过  CPU 的

网友:
钢网啊,去定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合适的工具 值好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一般没人值 成功率不高

网友:
楼主要是维修量大的话,就得要定制钢网了

网友:
现在修板这块不好做,机器都放在那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