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关于不开机维修思路 测供电

楼主(2017-01-11):
第一组供电 1.0V  1:PP_CPU   这个啥意思。。 怎么测这个好不好 ? 实际用万用表测吗  还是稳压电源? 测哪里 ?

网友:
这个是PMU直接输出供给CPU的,可以查原理图和点位图在PMU旁边的电容上面可以测量的到这个电压

网友:
你还是报个迅维的远程吧

网友:
万用表在电源芯片输出大电容上测试

网友:
多在论坛学点理论

网友:
是啊 理论的学习

网友:
理论在哪个版块多在?。 最近也一直在看在听一些视频和书籍。。  以前都只换换屏和排线配件的。 一遇到是主板上的问题就没法了。。  所以想认真学习维修主板上的。。

网友:
板上找出这个电压测呀

网友A:
我也在学习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习理论

你是自学还是报名远程培训学习的?

网友:
在论坛里资料自学中

网友:
有些不全吧 再多点或许更好

网友(2017-02-11):
肯定是用表测量啊  主板上有关键测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习理论

你理论在哪里学习呀?

网友:
看点位图测试

网友:
供电一般都在 芯片周围的电容上

网友:
我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了。

网友:
有相连的元器件都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