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 3.0 r g b问题

楼主(2017-01-11):
ga-h61m-ds2 rev 3.0   r g  b问题   请问大神们VGA RGB是不是过VGA边上的电阻直接进桥的吗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不就完了,,

网友B:
LZ是想表达什么,是VGA不能用吗

网友B:
VGA的RGB信号好像要经过一个ESD然后过电阻到桥

网友C:
三原色信号是桥直接发出,中间也可以有贴片保险链接。

网友D:
直接报废算了  ,现在的台式机的主板真的好便宜的啊

网友E:
你又来这样发帖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不就完了,,

图纸没有一样版本的,,,找了个1.0的直接进桥了,,,我这个板是开机显示器绿灯一直亮,,黑屏,,rgb 对地相差很多,,电阻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想表达什么,是VGA不能用吗

图纸没有一样版本的,,,找了个1.0的直接进桥了,,,我这个板是开机显示器绿灯一直亮,,黑屏,,rgb 对地相差很多,,电阻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的RGB信号好像要经过一个ESD然后过电阻到桥

ESD六角,我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原色信号是桥直接发出,中间也可以有贴片保险链接。

图纸没有一样版本的,,,找了个1.0的直接进桥了,,,我这个板是开机显示器绿灯一直亮,,黑屏,,rgb 对地相差很多,,电阻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报废算了  ,现在的台式机的主板真的好便宜的啊

图纸没有一样版本的,,,找了个1.0的直接进桥了,,,我这个板是开机显示器绿灯一直亮,,黑屏,,rgb 对地相差很多,,电阻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又来这样发帖了是不是

这段时间忙,,,忘了回贴了,郁闷,没灌水呢,,

网友F(2017-02-15):
还有钳位二极管、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钳位二极管、电阻之类的。

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