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双路抓供电修复DA0QL6MB REV:F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17-01-12):
机型:海尔T628
板号:DA0QL6MB  REV:F
故障:触发后0.44A掉电
解决方法:换掉主板背部的PU5,标识L201的8脚芯片(长的像mos管,用RT9018换)

记得在学校培训的时候,月饼老师说了N句——广达掉电,80%都是HWPG拉低EC复位导致的。(此信号是所有pg的汇总)
所以,这款主板我首先查这个信号。上电,掉电,上电,掉电,目的是趁着没掉电的瞬间,逐个打值所有电感,发现都有电压,于是找个广达通用的图纸(元件的丝印基本能对的上),首查HWPG出了没。
EC型号KB3926QF,
第14脚是HWPG,
37脚是ECRST#,
101脚是S5_ON(这几个脚位影响HWPG,自己看图纸),上电,查HWPG,未测到电压,上示波器,发现无波。
ecrst#的电压出来过,但很快掉了,不查了,先查找HWPG去了哪些地方。
测量了几个芯片的pg脚位,只在cpu供电芯片PU6的pg脚位发现波形。仔细看图纸,发现查的几个芯片的pg,都是直连HWPG,且线路中间没有保险电阻或二极管,难怪没有任何波形。只要有一路不正常,就会拉低所有的芯片的pg,所以抓不到波形。
割线?割断哪路pg,机器不掉电了,就是哪路供电的问题。补线感觉麻烦,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试着用双路抓波,抓各路供电,看哪路先掉。(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都是摸索着修)
经过对比发现,cpu供电(cpu大电感后端)比内存供电(内存供电大电感后端)先掉,
于是,用cpu供电作参照物(因为cpu供电掉电早,谁比它还早就是谁的问题),对比其他供电。(只对比发出过HWPG的供电)

最后发现pu5发出的电压不对劲,图纸上是+1.1V,实抓波形0.2V。
PU5芯片背部标记L201  9661-25  图纸标记是RT9018,是个8脚芯片,和8脚的mos管长的一样,输出端没有电感,就是一个小供电,在主板背部芯片的3脚是VIN,1.8V正常,2脚EN脚3V正常,6脚输出0.2V不正常,烙铁加镊子,翘起芯片PG脚第一脚,触发,不掉电了,上电到了0.7
买芯片,换芯片,测试……
今天早上开机鼠标灯亮,机器进系统鼠标灯灭,机器发出蜂鸣声,死机。怀疑硬盘或系统坏,于是换硬盘测试,ok

总结:第一次修广达HWPG引起的掉电,感觉示波器抓供电,看谁不正常,是最快的。如果出问题的供电曾经正常过,只是后来莫名掉电了,那只能双路抓波pg或供电。断隔离点,割线什么的,反而在示波器面前有些OUT了。

现在宿舍回忆发帖,助人为乐,手有余香,觉得有点用就帮忙加分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3 19:56):
亮机进系统后2分钟左右死机。查了许久,发现RT芯片输出电压不是图纸的1.1V,是1.6V,查反馈,换电阻,故障依旧。更换新的RT芯片,电压出1.1v,目前正常测试中。新手更换芯片后,记得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
掉电故障只能上波波,才能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示波器看掉电方便极了

网友A:
示波器还不会用这个功能,楼主能教教怎么双路抓波吗

网友:
有波的确实比较方便及快捷

网友:
现在双通道  抓掉电还是没有理解透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会抓波神功就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还不会用这个功能,楼主能教教怎么双路抓波吗

过段时间,再整理示波器抓波笔记发表,到时候通知你

网友:
掉电的先后时间差  这个不容易看出来  其实已经知道的是PG 那直接对图纸找那个电压没出来在修

网友:
有示波器能省去好多时间,感觉楼主用示波器用得好熟。

网友:
我就是喜欢看有示波器信号的帖子!!!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狠狠心下手吧

网友:
1脚不连主板应该就可以了。换芯片也没有必要

网友:
示波器都没有

网友:
楼主正在向大神的方向发展

网友:
收藏啦,静下心来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再整理示波器抓波笔记发表,到时候通知你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顶一下

网友:
厉害啊。我想学啊。。

网友:
饼哥发的视频哪去了。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如果是用四通道示波器抓.... 那不是秒杀的节奏了?

网友:
波波都开始普及了。。希望能多发些波波的使用实例。。

网友:
示波器维修此类故障确实很直观

网友:
收藏啦,静下心来仔细看看

网友:
HWPG这个信号我记住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只是不太会用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是要好好学下怎么用波波了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抓掉电呢

网友:
多多看些波波抓掉电的帖子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感觉很厉害,虽然看不是太懂~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初学,帮助很大,好贴

网友:
有,但是不会用啊

网友:
楼主心细发现问题,抓波功不错。

网友:
本人有示波器,有会抓波,就是有点不知道要抓哪个和哪个

网友C:
楼主是换了两个RT芯片吗

网友:
不错,示波器抓掉电是一大利器,只可惜我的示波器还没有修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换了两个RT芯片吗

是的,之前换的芯片能亮机,但是会死机(后来拆开机器测量发现其输出1.6V)。后面又换了个芯片,输出电压1.1V,开机正常,现在测试中

网友:
有示波器修掉电和不跑码就是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示波器都不好修的问题

网友:
厉害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D:
我也是随便找了个广达的图纸 发现cpu供电芯片相连的hwpg    扯不上关系  没装料啊   楼主你在帮我理下你的思路

网友:
可以的,要上精华了。。。

网友:
精华帖必赞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 1.5v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随便找了个广达的图纸 发现cpu供电芯片相连的hwpg    扯不上关系  没装料啊   楼主你在帮我理下你的 ...

不需要HWPG连接cpu的pg,只需要对比,谁是最先掉电的。如果有其他电压比cpu掉电还早,我会用其他供电去对比与HWPG相连的供电

网友:
汗颜哇,我毕业前没接触过电脑维修,毕业后,有9个月没做维修,学的理论都忘记的差不多了,边复习边摸索着修,还好有同学指点

网友:
对比掉电的先后顺序,再参考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以前饼哥分享过类似的一个资料,里面很详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HWPG连接cpu的pg,只需要对比,谁是最先掉电的。如果有其他电压比cpu掉电还早,我会用其他供电去对 ...

好像懂了那么一点点   谢谢 楼主 我理论不太好的 学习了

网友:
好啵!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又是示波器修机大法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示波器大神,膜拜

网友:
佩服楼主,很给力的维修。。。

网友:
示波器运用的正好 ,是学过示波器吧

网友:
示波器,改天自己也买一台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只有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断开二极管连接HWPG,来判断哪一个PWM芯片有问题,就是这么干过的

网友:
you波波就是好,

网友:
有示波器修掉电太牛了!!!

网友:
楼主的实力很是强大啊

网友:
想要没分想要没分想要没分想要没分想要没分

网友:
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好方法。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掉电故障有示波器要好修得多的,有

网友:
能用示波器修机器的人都厉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