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5S不开机。。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7-01-12):
开机后显示一个苹果标志。。 然后就开不起来了。。黑的。。 换了屏和电池 一样问题。。屏幕不亮 但是背光亮着的。。。连接电脑ITUNES刷机。。。 请问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黑屏,背光亮,那就修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背光亮,那就修显示啊

具体呢? 是J5显示屏接口的问题吗?。。。   接口问题会导致系统也不正常吗?  连接电脑ITUNES就提示刷机。 刷也不刷不过去

网友:
我是说没显示先修显示啊,我什么时候说接口会影响系统了

网友B:
先查显示接口座子的阻值 和电压 把显示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显示接口座子的阻值 和电压 把显示修出来

谢谢 。。

网友:
里面的电路你都没测过这怎么说呢兄弟

网友:
应该从开机 查起

网友:
看下电流变化和刷机代码上分析

网友:
先要了解手机开机时序才好分析

网友C:
如果电流是正常手机的电流,那查屏和背光供电看看

网友:
刷机看报错代码也行

网友:
先把手机的显示屏换一下试试吧,不行的话就修一下背光部分的电路

网友D:
这么多人支招,楼主修好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支招,楼主修好没?

估计已经修好了呢,具体情况可以私聊一下楼主

网友:
查下屏和背光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手机最终维修结果记得给大伙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机最终维修结果记得给大伙分享一下

有电流,但是过一会就会回0。 没有修啊。。 放着没动。。     现在在看看理论知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已经修好了呢,具体情况可以私聊一下楼主

我还没动呢。。 。  等我要是修起来了再和大家说。。

网友:
为什么屏幕有两个竖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是正常手机的电流,那查屏和背光供电看看

不正常的电流。。开机到50毫安 一会就回0了

网友:
楼主手机修好木有,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看跳变和刷机代码修 没错

网友F(2017-02-11):
先打接口阻值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打接口阻值吧

打了电池座接口和J5 显示屏座对地阻值正常的  不装屏 夹电不漏点  开机后 瞬间跳到200毫安松手回落到50毫安  然后过一会掉到0  屏幕没问题 放到别的正常5S 能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打了电池座接口和J5 显示屏座对地阻值正常的  不装屏 夹电不漏点  开机后 瞬间跳到200毫安松手回落到50毫 ...

这就怪了,装屏的时候再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就怪了,装屏的时候再好好测试一下

可能描述的不好吧。。 单板开机50毫安。。 过一会回0 屏应该没问题。。 换个新屏也一样不开机。。 应该先修开机吧。  这个电流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描述的不好吧。。 单板开机50毫安。。 过一会回0 屏应该没问题。。 换个新屏也一样不开机。。 应该先 ...

这个要先修好开机才可以,开机瞬间测量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50毫安缺少某些电压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