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90所有USB口都不能使用,求助攻!

楼主(2017-01-12):
一台DELL optiplex 390所有的USB都不能使用

能点亮,本来想重做一下系统,结果插上键盘开机(键盘灯一闪就灭),然后提示“警告!未找到键盘”
接着叫我按F2(键盘都未找到,哪里能进BIOS啊)
既然装不了系统,我就把硬盘拿到另一台去做个GHOST的映像,然后再接回DELL主机做系统,安装都很顺利,系统也做完了。
还是找不到USB键盘和USB鼠标、U盘,只要是USB都不能用,我的妈啊!无耐只接着再放一次电,效果还是一样!

万用表接着来,USB 5V有的,所有USB数据线阻值都是580,正常的啊

H61的主板不正是"SLJ4B"在管理吗? 未必我的桥真坏了啊!

补充内容 (2017-1-12 23:09):
是的,明天花60元换个桥吧,心痛啊。
这款DELL PCH太烫了,换了再来报告了

补充内容 (2017-1-14 18:38):
换了桥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5V电压上面的滤波电容换了再看看?

网友:
看看南桥的USB48M时钟正不正常,还有,H61的桥感觉很烂,容易坏

网友:
麻烦的这个问题

网友:
量一下电压 在查一下差分信号  刷个bios  在用手摸摸pch烫不烫  烫的话在换pch

网友:
先清空一下bios  万一bios里面关闭了呢  如果usb周围有防静电的管子  也可以取了试下   键盘进不了bios  那就直接取电池

网友:
直接换了再试呢

网友:
一,CMOS重置试试,二,查查USB_OC#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放过电呀?

网友:
情况允许换pch吧,不行加焊下,这个pch本来发热量就大还这样裸露着,戴尔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H61的桥确实容易出故障

网友:
如果没有动过其他元器件  ,桥的问题 几率非常大 .

网友:
所有不能用,基本上是桥.
部分不能用,基本上是后面的4角小J8坏了. 看上去像电容.其实是二二通的. 常用在DELL主板上.
我一般用二个0电阻来代用.

网友:
测下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和电压都没问题的话,换南桥咯

网友:
usb oc 查一查 也许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