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进水,求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2):
板号:LA-9641P r1.0   进水后开机没有cpu电压,而且一开机可调电源就短路红灯亮保护,测量各个电感主电压都没有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进水了 不好说   因为情况不同  没什么经验可谈,不像通病 可以说  对照图纸查条件吧

网友:
能开机吗    公共电有电压吗      待机有没有   什么都不说怎么   帮你

网友:
一开机可调电源就短路红灯亮保护 估计还是有电压异常

网友:
还是有负载短路  查一下二级供电电路   显卡部分供电   CPU_VDDQ电压    VCCSA电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如果是上管短路了。你测电感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