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55-M LK2 PLUS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1-12):
来时说是主板触发不显示,插上测试卡无复位,测试电压发现问题。

VDD2.5V没有产生,换个芯片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是通病推测与cpu座旁边积累的灰尘腐蚀有关系

网友A:
这个也算是华硕捡钱的原件,特爱坏。

网友:
现在的小六脚 五脚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二个角在一端的 ,有一个角FB 电压0.8 正常  ,另外一个脚2.5才算出

网友:
华硕AMD的这个爱坏,有遇到过。

网友:
华硕五脚芯片很容易坏,通病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跟822有一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算是华硕捡钱的原件,特爱坏。

你好,请问 显卡 迪兰恒进HD6790的BIOS,你有没有,如果论坛没有显卡BIOS你一般在哪里下的 ,什么网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显卡 迪兰恒进HD6790的BIOS,你有没有,如果论坛没有显卡BIOS你一般在哪里下的 ,什么网站

GPU-Z的官网,那边有很多显卡BIOS可供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Z的官网,那边有很多显卡BIOS可供下载。

www.techpowerup.com,是不是这个,在这里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ww.techpowerup.com,是不是这个,在这里没找到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memSize=&s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AMD&manufacturer=&model=HD+6790&interface=&mem ...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这个好测,不像822排阻,不好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属于通病了,以后遇到注意点

网友:
大神,请问我今天这显卡刷完BIOS焊上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了,然后我把BIOS刷回,还是没有供电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AMD&manufacturer=&model=HD+6790&interface=&mem ...

大神,请问我今天这显卡刷完BIOS焊上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了,然后我把BIOS刷回,还是没有供电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我今天这显卡刷完BIOS焊上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了,然后我把BIOS刷回,还是没有供电了,是怎 ...

把VBIOS拆了,看看还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