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537开机0.5A

楼主(2017-01-12):
板号:LA-9981p 开机电流0.5不怎么跳变,到论坛搜了搜都说BIOS的问题多。下了几个刷上不显示(后来才发现是开机慢,最后去了趟洗手间才发现)后来下了个还好说是买的合成的应该没事。故障不大主要是B+让我绕了些路,公共点电感滋滋响而且电压只有13V,挺独特的设计。

网友A:
新机器的公共点都是充电芯片加上下管控制

网友B:
我一般不行就TB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行就TB买

我不是老板,你应该就能懂。利益最大化是老板提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的公共点都是充电芯片加上下管控制

目前就发现DELL的有几款这样,其他几个牌子还没发现不然也不会绕路。

网友:
新机器   越发的不好修了  全集成还是板载U   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行就TB买

好多常见的机器BIOS 论坛都有的 下次购买前多找几个测试

网友:
新款的保护隔离,,和电磁供电在一起的

网友:
惠普的遇到好几款 公共点电压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