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太让人纠结了。

楼主(2017-01-12):
   接一台联想E49的机器,VT1323SF短路。淘宝发了5个回来,换上去不短路了,但开机电流到0.3不动,
处理CPU电源所有的电压都OK了。怀疑VT1323坏的,又换一家发5个回来,换了两个上去还是一样。真是很郁闷了,
总线已经有波形,所以可以确定是VT1323的问题。于是把疯抢温度调到350。又换两个,终于好了,真是郁闷死了。
  以前也修过一个X230的机器,进系统重启,也是换的1323,一换就OK。还有个E49L不定时掉电,也是一换就OK,都是用的
390度,但这次390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还是调到350才OK了。

网友:
不能直吹    吹的面积大一些  极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我换了几次没成功

网友:
控制好温度 减少直吹芯片的时间

网友:
快克2008 350度很容易搞定

网友:
搞过几个都没搞好

网友:
原球拖掉,上有铅锡球,260度玻璃芯片不会死,也可能买来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晶体不好换。。

网友:
没有 这些芯片  维修是没有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