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心稳定王450杂牌电源无输出之维修(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7-01-12):
美心杂牌电源  外观很新,检测无输出都是OV
目测无鼓包漏液,无烧焦  保险未炸
待机OV  绿线OV 说明 副电源有问题  副电源IC XY6112

电阻法排查 保险------整流-----300V大电容---开关管13007 2个  --OK

在测启动电阻R8 R9 看色环是1M欧 R8正常 R9开路 ZD1 稳压二极管 这里用色环100K电阻代替 测试 开路    XY6112 对地阻值正常.其他外围元件正常.

替换后的 ZD1 100K  没有一样大的 换了一个功率大的,阻值一样,不知道有没有用影响?

通电测试OK SB +5V  绿线 5V OK,接主机测试OK

损坏的元件 相关图,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还请高手多多指点下,

网友A:
最近修电源 是渐入佳境啊
支持下

感觉标示的 R2的位置不对下图中的R2  是位于尖峰吸收部分

你的 电源是 R1应该是和R2 在一起串联的
应该是和分立元件的辅助部分一样的

图中的是 1个 启动电阻

你的电源Z1 图中电阻标示感觉不对
应该和分立元件的辅助这个Z1 作用相当

下图中的 电阻 是给芯片 持续供电的部分
应该起限流作用
阻值一般小点 22欧 10欧常见

这个辅助IC是集成的 初级部分元件不多
可以自己绘制个图 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电源 是渐入佳境啊
支持下

支持,,分析的有道理,高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电源 是渐入佳境啊
支持下

是你说的没错,是串联在一起的.. 我只是参考下大概

网友D:
有精力搞电源还不如多修两块板,这电源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电源 是渐入佳境啊
支持下

看来大家都来修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分析的有道理,高手呀..............

里高手还远着呢 按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说的没错,是串联在一起的.. 我只是参考下大概

哦 是这样的 看来最近技术提高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精力搞电源还不如多修两块板,这电源不贵

修板 技术要求高啊 设备有投资大点
这电源 就是没事 闲的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大家都来修电源了

是的 没事 可以练手的啊
下次万一碰到个 比较新的 或者好的 就可以卖钱了

网友:
又是修电磁炉,又是修电源,又是修工控机的。。。。。牛B啊

网友:
IC没有坏,都算大命,

网友(2017-02-23):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分析很好。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