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C15B MAIN BOARD REV:2.0 工厂程序 BIOS 解决开机慢 二次开机

楼主(2017-01-12):
板号:C15B MAIN BOARD REV:2.0 工厂程序 BIOS 解决开机慢 二次开机

若想原机LOGO不变  单刷2M即可

网友:
谢谢  不开机  偶尔能开机 刷下试试

网友(2017-03-05):
开机无显   刷下试试

网友A(2017-07-23):
开机会掉电。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会掉电。不知道可以用不?。。。。。。。。。。。。

可以刷了试一下,BIOS也可能会引起掉电 排除故障先软后硬

网友B(2018-02-01):
有刷好过的没有啊 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好过的没有啊 大家

我说刷了好也不顶用啊,你不刷了试就不知道的 你在量子纠缠中!

网友(2018-05-10):
刚好我遇到一台进水机 修好可以开机 关机电源指示灯还亮  电流偏高。

网友(2020-01-14):
感谢大神分享正好碰见刷上试试

网友(2020-11-30):
谢谢,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2021-04-09):
BIOS是好BIOS,但是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着急。。。。。。。。。。。

网友(2021-12-17):
我有个不触发的  刷了2M的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