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1-12):
海尔乐趣T8主板上给内存供电的一个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还请各位帮忙了
芯片丝印(J8ED
                    520)

网友:
J8ED到底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这个图纸能找到吗?

网友:
不知道呢  不过你这图画的、、、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给丝印

网友:
没图纸,淘宝上只有BIOS程序,难不成为这个芯片机器要报废

网友:
芯片型号是RT 8204LGQW   只要找到J8开头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芯片应该是显卡或者桥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