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内接无显,外接显示,卡在正在启动维修

楼主(2017-01-12):
老板收了四台笔记本,其中有两台是华硕K45D,收的时候由于没有测试,结果遇到了麻烦,其中一台K45D原本是XP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结果我做完W7系统后在最后进系统正在启动画面就卡在了. 心想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但是另一台K45D做了同样的系统就 一切正常,又怀疑显卡虚焊了,算了反正快下班了,明天再说吧,结果第二天一早来了,却发现干脆不亮了,外接显示器,是可以正常亮机的,但是依然不能进系统。拆机一看这机器已经维修过了,其中C17和R7都被碰掉了板层印刷线都弄断了,但它俩是控制摄像头的不影响屏幕显示飞线补件简单处理一下。看来还是显卡的问题了,显卡是AMD的216-0809000,加焊后连外接都不亮了,手头正好有一个拆机的,换上后依然不亮机,但是外接却可以进系统了。
    看来内屏不显跟显卡无关那么只好来测量屏接口了, 1、2LCD VCC脚0V 不正常,3、4脚用示波器测量有正常读取到屏的EDID信号。5-18脚的所有信号都没有输出,19脚0V,20脚0V,21、22、23有20V。而这些所有控制显示的信号基本全部来自芯片U47。 而U47受控制于FCH。CPU可以保证是好的,只好拿这个U47开刀了。订了一个同型号RTD2132S。换上后故障依旧,看来还是要仔细的测量啊,由于实在没办法只能把收到的另一台一样的K45D拆开对比,那叫一个神测差点没把我测吐了,终于在千辛万苦下发现电阻R1151阻值不正常 ,好的机器上为1K,坏的机器上居然4M多,这个电阻是U47发送给FCH的一个信号叫做FCH_LVDS_HPD.这时可能真是测得迷糊了,我居然把1K看成了10K,更加NB的是我居然在料板上拆下来个100K的装上了,肯定不会亮啊,开始还挺迷糊的,寻思修成这样了还不行,最后从新测量后才发现玩了个大大的乌龙,让我对自己是视力和智力都深深的产生了怀疑。亮机图 简单的分析了一下,看来这个机器屏幕并不是在收到EDID后,FCH就发出LVDS信号的.而是U47先发出EDIE确认识别到屏幕,然后在发送给FCH一个FCH_LVDS_HDP的信号,这时桥在发给U47 LVDS信号,然后U47把LVDS信号转换为TXL信号到屏幕接口。在转换的同时发出LCD_VDD和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分析实际可能有很大出入简单参考即可)。

网友A:
这个只会导致内屏不显示 但是不会卡在那里进不了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会导致内屏不显示 但是不会卡在那里进不了系统吧

你仔细看啊  我说了 换完显卡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不进系统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显卡还会导致这个现象 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以前一直都是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会导致内屏不显示 但是不会卡在那里进不了系统吧

不好意思 没有仔细看

网友B:
那个U47是不是双显卡显示信号切换用的?

网友:
厉害了  付出有回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U47是不是双显卡显示信号切换用的?

应该不是啊  就是把LVDS转换为TXL到屏幕显示的芯片

网友:
学习了  厉害呀  加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点位图都可以修出来,厉害

网友C:
不进系统跟屏不亮不是一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进系统跟屏不亮不是一个问题吧

当然不是了 你要仔细读啊

网友D:
说了半天!不知道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半天!不知道楼主搞好了吗

必须是好了啊

网友:
这耐心,没谁了

网友E:
应该不可能同时坏两个地方 吧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难弄啊

网友:
修好确实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可能同时坏两个地方 吧

因为之前有过维修痕迹 可能已经被弄得差不过快坏了  所以才会出现两个问题

网友:
屏线插入信号

网友:
过程是曲折的  结果是美好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F:
其实那颗芯片是EDP-》LVDS的芯片,四代以上平台要点LVDS屏必备,出问题那个pin应该是屏存在检测,HPD的意思是hot plug detect,热拔插检测的意思

网友:
修过的二修机最头痛

网友:
写得很好,相当不错。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讲了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那颗芯片是EDP-》LVDS的芯片,四代以上平台要点LVDS屏必备,出问题那个pin应该是屏存在检测,HPD的意思 ...

这是个A8的机器  原来 HDP是热插拔啊 学习了  但是那个脚确实联通的是FCH啊  并没有连屏

网友:
技术贴啊,思路清晰,问题成功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多天没来了

网友:
直接拉个电过去不行么啊

网友:
真不错,真不错,有这个技术,楼主哪里人啊,可以加我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耐心也特别棒

网友:
估计没有另外一块板子楼主也不好修

网友:
现在这种板的显示这一块还有经过某种芯片。有的挺麻烦的。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学习了,支持

网友:
以后不会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耐心就 就能搞好 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RTD2132S是不是带程序的一定在同样的料板上面拆?我手头上也有这个台机器也这个问题在网上买两个换 ...

这芯片不带程序的   我也不是换这个芯片好的  这个机器如果没有LCD_VCC也是内接无显的 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做维修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
还可以  示波器不会用呀

网友H:
点位上不显示电阻的组织么?这机器修的真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上不显示电阻的组织么?这机器修的真累啊

点位上是不显示阻值得

网友:
点位图看的我眼花缭乱的。。。

网友:
DP口转接芯片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华硕的都是点位啊,要是没图我就废了

网友:
楼主NB加分了

网友:
楼主也叫军政!?!?!!!!

网友:
学习学习了,疑难的问题要认真的查找才能修得好的,往往很多三板斧的人这一份钱就是拿不下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你好,能把华硕K45DR RTD2132S挂的ROM 程序 发一份给我不?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就好,

网友:
显卡。还有转换芯片

网友:
666,学习了,正在找这种维修技术贴

网友(2017-06-06):
这种华硕带2132芯片的 好容易坏的 拆机摸他烫不烫 温度不对 基本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和内屏的电路都不同吧,直接排除了显卡?

网友:
FHD 应该是检测信号, 记得DP 的比较明显

网友:
修这样机器很辛苦 双击楼主辛苦了

网友:
新机器比较难搞,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