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一个关于LP8550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请教各位大大LP8550的BKL_FLTR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呢?机器进水了修好后屏幕背光闪 LP8550也换了 主供电都正常 唯一的就是这个BKL_FLTR的电阻焊盘腐蚀了 现在想问下这个信号跟屏闪有关系吗?

网友:
机器已修好 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这个电阻应该是芯片升压的一部分。

网友:
楼主,直接飞线过去,是从哪端飞到哪一头呢,能具体说下吗,没看明白了,因为是小白。

网友:
其实就是断线了 信号不稳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