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1-12):
这个机子是浸水别人才修过的,但是又坏了 开不了,客户送来说让我看看,报价送人拆机,上论坛搜图纸!测试公共点有18.9V左右,EC待机电压和开关针 都是线性电压3VPCU,看图纸发现,触发开关后, 待机芯片需要收EC发出来的S5_ON才能开启S5电:+3VS5,+5VS5,触发开关的同时测量发现EC没有发出的S5_ON,搜图纸发现S5_ON只去了待机芯片,于是拆掉PQ19、PQ20,插适配器开机测试,居然亮了!哈哈,菜鸟也误打误撞修好了!! 上图

网友:
上传一下图纸中的时序图,方便大家维修广达HM7X系列的类似机器

网友:
这种修法需要多测试  看电脑后期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A:
拆掉不换不行吧   会有后续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不换不行吧   会有后续问题的吧

测试两天了 插拔好多次没发现啥问题!当然最彻底的换EC 呵呵,没备货

网友:
拆掉后就不受控了

网友:
还是换掉好呀。 返修要 的。

网友(2017-02-16):
那 你那公共点 修没 ,你这是直接让待机开启不受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