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AJW8GMB8C1

楼主(2017-01-12):
DAJW8GMB8C1 不触发个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A(2017-09-13):
......LZ,你想描述什么????

网友(2018-10-04):
引用 网友A:
......LZ,你想描述什么????

楼主的意思是大电感都正常,没有短路,就是不触发。问那里问题!有没有通病?

网友(2019-06-01):
楼主表达不清楚 语义不明白,导致中间商夭折,此处无答案

网友(2019-11-16):
我的也是不触发,是不是EC问题?

网友(2022-12-03):
修好了吗,多也到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