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问题

楼主(2017-01-12):
客户拿来问题是机器不亮。刷BIOS后亮。但是放一会开机电流不跑。必须去掉电池 在开机,有可以开机。以为是BIOS没刷好。在论坛下了N个。还是一样。并且很多不亮。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刷BIOS

网友:
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不亮的时候电流卡在多少?去官网下一个BIOS分离刷上试试

网友:
pch桥问题,要换桥。

网友:
桥问题要换桥

网友:
这种问题多是桥的问题 重点查下桥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及待机部分

网友:
RTC电路检查一下,不行就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