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270E5JECBIOS

楼主(2017-01-12):
一台三星270E5J的机器,版号,BA41-02342A不认硬盘,刷了个BIOS,亮机显示正在更新EC程序,进度条跑完以后一直不动
不小心断了电,现在不触发了,求一个这个机器的EC BIOS或者有没办法不用拆机刷ECBIOS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找BIOS 直接变成器刷写吧

网友:
66666我是小白

网友:
三星的机器蛮多了哦

网友:
手上有一台死机   难搞

网友:
主板如果不触发了,只能取下BlOs在烧录器上写入

网友(2017-02-21):
论坛有几个挂着淘宝原厂名义的BIOS都是骗人的,我年前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进度条走完就死机 3个小时后还过不去才断电,在开机也是不加电了

网友:
不好找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