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技术含量,只是维修记录,大神勿进_联想Y480_华硕X201E 板号X202E_宏基E3-111_联...

楼主(2017-01-12):
———————♡♡—————♡♡———————♡♡————————♡♡—————♡♡———————————————————                                                                                                    机型:联想Y480                                                                           故障:大短
———————♡♡—————♡♡———————♡♡————————♡♡—————♡♡———————————————————

1.板号如图

2.接上电源大短,以为好修,拆开后瞬间没心情了

3.清洗干净,测量没明显短路,上电没有待机电压,打开图纸测得充电芯片的
ACDET没电压,测得分压电阻PR313的1脚有19V,2脚没电压

4,换掉两个分压电阻,找合适的就好只要能分压到2.5左右,换好如下图

5.接上电源和屏,顺利亮机,非常简单的故障,腐蚀不是很严重

———————♡♡—————♡♡———————♡♡————————♡♡—————♡♡———————————————————
                                                                机型:华硕X201E 板号X202E
                                                                故障:不过隔保
———————♡♡—————♡♡———————♡♡————————♡♡—————♡♡———————————————————

1.板号如图

2.机器到手是没待机,测试没过隔保,打开点位查得充电芯片条件正常
但是P_CHG_ACDRV_20只有0.7V不正常

3.芯片条件正常P_CHG_ACDRV_20应该要发是高电平去驱动MOS管导通
现在却只有0.7V,接着换掉芯片,测试还是0.7V 无语中。。。。。

4.想想,会不会这个脚去的地方有问题,连到了隔离管,于是去测一下试试
一测吓一跳,有一个隔离管三个极相通了

5.二话不说找来换上,N沟好找,再次接上电源,惊喜来了,亮机照

———————♡♡—————♡♡———————♡♡————————♡♡—————♡♡———————————————————
                                                                        机型:宏基E3-111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大
———————♡♡—————♡♡———————♡♡————————♡♡—————♡♡———————————————————

1.机型板号如图

2.机器客户说是不开机,接电源待机0.04偏大,这种情况下有时用手摸
是可以摸到的,摸了下待机芯片发烫,运气不错

3.打开料盒找到了唯一的一颗,周边对地及电容测了一遍没什么大问题
芯片的供电正常 线性开启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就是没输出,更换后哈哈亮机

———————♡♡—————♡♡———————♡♡————————♡♡—————♡♡———————————————————
                                                                                  机型:联想G50-70
                                                                                  故障:不触发
———————♡♡—————♡♡———————♡♡————————♡♡—————♡♡———————————————————

1.机型板号如图

2.客户说不开机,我接电源发现待机0.02 0.06 0.09 0.00 跳变,明显是保护了
打了各电感对地值没问题,打公共点对地为0,不保护才怪,我就拿起主板观察了一翻
没看出有问题的电容,没办法了,烧

3.问题电容找到了,拆掉,接电亮机

                                                                                                    下方点击评分,不扣你的积分,谢谢!!

网友A:
都有备件备料  我独立没多久  没啥备件

网友B:
说是没技术含量 是因为修的多了  这些维修很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C:
爽啊,, 都是没动桥动显卡的 维修,零件成本低。。。玩的是技术成本, 利润空间大,干活不累

网友D:
对新手还是很有用的··不是没有技术含量··是你技术过硬··加分了哦··

网友E:
对于新手很有参考价值,加分

网友:
楼主都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修得不错,讲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备件备料  我独立没多久  没啥备件

慢慢来不要急  时间长了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没技术含量 是因为修的多了  这些维修很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了

谢谢版主支持与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爽啊,, 都是没动桥动显卡的 维修,零件成本低。。。玩的是技术成本, 利润空间大,干活不累

说得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低成本 维修  见效快  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还是很有用的··不是没有技术含量··是你技术过硬··加分了哦··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新手很有参考价值,加分

谢谢支持 谢谢加分

网友:
没有丰富的经验不可能这么快秒的

网友:
楼主修得行云流水顺

网友:
新手前来围观支持,以后多分享。

网友:
不错啊!很有内涵!

网友:
修的多 就感觉没什么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都是一针见血

网友:
这么熟悉了还没有技术含量,谦虚了哈

网友:
v11.5.1.1006_COR_LP_XX_UKPDM_PRD_RGN

网友:
都这样了。给力呀

网友:
配料都这么齐全 楼主修的机子很多啊 生意很好的啊

网友:
思路很好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啊,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好好学习,努力进步。

网友:
一气呵成 绝对秒杀 大神

网友:
示波器的波形必须调的很快 才能捕捉 示波器的波形必须调的很快 才能捕捉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看起来每一篇写的不多 但是还是讲的比教详细 还配了那么多图片 楼主辛苦了 已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