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卡LOGO求助,解决问题悬赏100!

楼主(2017-01-12):
      华擎主板:H61M-VS REV:2.00
      故障:卡LOGO      (看图一)
      排除过问题:网卡、声卡、BIOS、内存、CPU,桥用风枪吹过,手压过,还是不过LOGO。
      可疑的问题:无腐蚀,USB接口都能使用。
      奇怪的问题:BIOS放电后在图二中界面USB键盘指示灯一直都可以正常按亮和熄灭。只要按F1或F2就死机无响应,断电重启就一直卡LOGO。
      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自己使用的板子想修好,这样的问题桥坏的机率大不?求助各位大师,解决问题悬赏100下载分!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感谢你回复,可你能先看清楚我写的内容吗?

网友A:
换了声卡网卡,刷了BIOS,为啥就没想过换个IO试试呢?如果还这样,那就是桥了。

网友:
估计桥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很有可能啊!!!!!!!

网友:
关键没有示波器,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就可以打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声卡网卡,刷了BIOS,为啥就没想过换个IO试试呢?如果还这样,那就是桥了。

EC会导致不翻屏?

网友:
找个BIOS芯片代换一下  不是刷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会导致不翻屏?

键盘和其他报错都可引起卡LOGO,先换个IO吧。

网友:
我也基带 除了io就是桥了 不过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把IO也换了吧

网友:
换IO先,有串口芯片先摘了串口芯片

网友:
感觉桥可能性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会导致不翻屏?

老鸟告诉你,会,而且很常见!

网友:
usb的48M时钟查下,不正常或断线也会卡LOGO

网友C:
板子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吧,台板的bios直接挂在桥下,如果是老的笔记本bios挂在ec下,如果ec不正常可能引起不翻屏

网友:
上次我碰到一台上网本,开机卡在LOGO位置好久好久,按任意键没反应,只有强行关机,开始还以为硬盘坏了,拆了硬盘也一样,最后把读卡器的芯片拆了,即然好了,台式机主板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LZ有IO的话可以换下试试看,再把CPU内存一起换一个,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没修好,我这没这个主板的EC,换桥这板子就没得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