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BIOS密码

楼主(2017-01-12):
联想G510 BIOS密码是存在哪个芯片里面,bios ,还是EC,机器太新,没搞过,请指点谢谢

网友:
看那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如果没带,应该是存在BIOS的。

网友(2017-06-16):
应该在BIOS里面。

网友:
联想不要都要密码芯片你仔细看看有没有

网友:
都在BIOS里面。

网友:
直接刷BIOS解决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