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美女SONY MBX-268 进系统10分左右掉电

楼主(2017-01-12):
型号:SVE141D11T版号:MBX-268
故障:掉电
日期:2017年1月12日 睛
接手进系统试试,我一般都是自已确定一下问题,在开修,掉电了,在开也有能进,在开不上电了,多开几次问题越来越明显,掉电是亮机-0.5A-0.10A-0.09A不动,
拆机裸板在开机 能正常亮机,先裸机试试,几分钟过去了,掉电和原来一样,当他掉电0.09A时,我测一下PQ225 G极 看下图。

网友:
我收藏了,老枪手。

网友A:
是PR347电阻虚焊导致的电压不正常,对吗,另外问下,楼主,为什么你一想就想到测PQ225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R347电阻虚焊导致的电压不正常,对吗,另外问下,楼主,为什么你一想就想到测PQ225管子呢

广达掉电 维修方法就这么几个 ,先供电 二极电压查查就差不多了,当然经验也要。

网友:
高手呀.......基本功好

网友:
15VPCU指的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我把1M换成了100K的就好了

网友:
说重点,最后把美女怎么样了

网友:
写得很好很好好好好

网友:
查然是美女杀手

网友:
楼主好仔细  佩服

网友:
美女哪去了,说好的美女呢

网友:
PQ225是二级电压嘛。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怎么没偷拍一张。楼主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我是进来看美女的!!

网友:
你把美女怎么了 哈哈哈哈

网友:
我收藏了,老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