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12):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无wifi、蓝牙

  维修过程:

  收到一台iPhone6 Plus,客户描述,手机用着用着突然WIFI就出问题,在系统上拉快捷菜单里面的WIFI按钮呈灰色,无法打开,然后只要一进设置就会卡顿(进设置后卡顿是WIFI模块坏就会出现的问题)。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

  进蓝牙也是没有打开的按钮,直接就一直是一个转圈圈的标志(因为蓝牙功能也是集成在WIFI模块里,所以WIFI模块出现问题也会导致蓝牙用不了)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2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2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2

  这样故障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主板的WIFI模块损坏导致的问题。

  拆机取出主板,外观检查,主板很干净,没有被修过的痕迹。主板最上边的的白色芯片就wifi,拆下来,更换一个新的WIFI模块上去即可。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3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3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3

  用热风枪把WIFI模块取下,将WIFI焊盘上面的残胶处理干净。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4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4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4

  将WIFI模块重新植锡。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5

  显微镜下看到的WIFI模块: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6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6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6

  将WiFi芯片安装上去。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7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7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7

  开机检测,看看WIFI是否已经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进设置WIFI已经可以打开并且搜索到附近的WIFI热点。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8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8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8

  蓝牙功能也可以正常打开。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9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9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9

  装机,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0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0
iPhone6 Plus无wifi、蓝牙维修 图10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有除胶过程就更完美了  加分!

网友:
好教程,技术好

网友:
更换WIFI 芯片  封胶的 新手操作有难度

网友:
能换这种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修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不错不错,iphone 6 也有这个毛病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原来是wifi不好用换了个芯片 wifi好用了  蓝牙还不好用

网友:
楼主拆这个芯片温度是多少,这个芯片很厚,我拆二次温度不够都掉点了

网友:
没测下它的供电或者啥的?直接换?

网友:
是原来那个重植吗?

网友:
其实我们是来看 动手过程的

网友:
楼主好手法 佩服

网友(2018-02-03):
4g热点偶尔连不上偶尔可以连上,是不是也是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iPhone6p刷机包错2009,有谁知道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