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1-12):
一块华硕F1A55 rev.1.00主板触发测量全板电压发现CPU电压偏低1.05伏,再仔细反复检测测试中发现触发后不断电情况下一段时间主板自动跑码正常显示 ,对比电压正常时CPU1.4伏 其它测试点电压也没什么发现异常  冷机后又不正常 ,IO旁的822电阻代换过,怀疑某测试信号不正常 ,论坛没该主板电路图纸,,一时没思路 请大神请教...

网友:
专售华硕各种点位图

网友:
cpu电压1.05不低吧 用的什么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