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510 版号:LA-9641P V1.0 此板桥正反面高清图 谢谢

楼主(2017-01-12):
求联想:G510 版号:LA-9641P V1.0 此板桥正反面高清图 谢谢

网友A:
现在故障是CPU有1.75V电压,显卡电压没有,开启是由发出来的,用示波器测,有瞬间电压,但马上就掉了,把跟显卡开启的信号所有元件断开也是一样,此机在别的地方有修的,我怕上家有做手脚,求各位帮忙上传几张高清图。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liutianyu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希望有的给你拍照对比下

网友B:
我郁闷 啊  ,   两天前  才修了个这样的 机器,机器 客户拿走了, 真是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故障是CPU有1.75V电压,显卡电压没有,开启是由发出来的,用示波器测,有瞬间电压,但马上就掉了,把跟 ...

应该是没动过手脚,能动成这个现象的人应该也能修好这个问题,联想很多机器BIOS问题直接导致显卡无电压,再就是EC故障有些板子也会引起这样,再看看CPU座子附近有没有很小个的8脚原件,具体型号忘记了,CPU电路不稳也会造成显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郁闷 啊  ,   两天前  才修了个这样的 机器,机器 客户拿走了, 真是亏了

所以  以后都要存档     说不定机器没修好的   在这也能挣一笔可观的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动过手脚,能动成这个现象的人应该也能修好这个问题,联想很多机器BIOS问题直接导致显卡无电压, ...

CPU附近没有8脚的元件啊

网友:
我有高清图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