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没遇到的

楼主(2017-01-12):
Y460  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没遇到的

受到警告 2#

网友A:
学习中,学习中。

赵子文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学习中。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讲的有时候开机掉电,是指有时候开机还是正常的?

网友:
时好时坏这种问题最难搞。建议细心检查一下外观。放大镜看看。往往回有意外收获了。

网友:
是亮机掉电 还是不亮就掉电  求助最好说的清楚点啊

网友:
有时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