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位图软件使用

楼主(2017-01-12):
现在好多笔记本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如华硕,新出的笔记本等。因此会用点位图维修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
如图,这是拓普brd-BoardViewR4    ibm x201的点位图,我想查找Q19,点元件,信号,组成,短路,打开功能都显示找不到,找其他元器件也一样。那个大神懂点位图使用的,请指教。
还有,我想看各元器件的连线咋看?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018-1-1.html 这个软件通杀9款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018-1-1.html 这个软件通杀9款点位图

这软件厉害,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厉害,太感谢了

而且很好用 使用方法 都一样 一个搜原件 一个搜信号  放大 缩小 等

网友:
应该是求助帖嘛

网友:
"C"  Q19-1.1
"S" 1450

网友:
不是所有的点位都能看连线的

可以用下 2楼那个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很好用 使用方法 都一样 一个搜原件 一个搜信号  放大 缩小 等

能不能不装系统的情况下解决这问题??win7  64

网友:
好贴,抛砖引玉,发现了一个好点位图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不装系统的情况下解决这问题??win7  64

xp-win10 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p-win10 都可以正常使用

还是重装了系统才解决问题,可能是我win7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重装了系统才解决问题,可能是我win7不兼容吧

估计是吧

网友:
不一样的点位图软件,快捷键,代开的方式方法都是不同的

网友:
点位图   有时候不是很能看懂啊   郁闷死了

网友:
点位图不是很 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