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乐趣Q7A-B355M bios因特尔独显,不触发二次触发

楼主(2017-01-12):
同行送来海尔乐趣Q7A-B355M一体机,机器是外屏被砸碎,机器不触发。拆开发现蟑螂无数。清洁后仔细检查主板,基本没发现腐蚀的东西。通电开机正常。装上并敲碎清理外屏。次日,机器又不触发,拆机测又能触发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放到下午,又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无待机,无3、5v。随便捣鼓下又能触发,此时发现能触发的时候:刚插电是没有待机和3、5v的,第一下开关按下后出现待机和3、5v,第二下开机再按下才正常触发进系统。客户机器放这半个月了,每次放一段就不能触发,随便拿起来假焊任何一个地方或芯片,或拿起来随便弄一弄,就能第一下打开待机第二下触发。论坛没有此机的bios,在此奉上,有哪个牛逼人物可以解答上面的问题?

海尔乐趣Q7A-B355M因特尔独显 bios.rar

海尔乐趣Q7A-B355M因特尔独显 ec.rar

网友:
还是洗洗板再说有假焊的地方

网友:
这种神机修起来会让人发神经

网友A:
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接口是否虚焊,这种机器有可能主板电源接口虚焊很多时候会被忽略,还有就是USB口是否有插坏的

网友:
你这应该是3/5V滤波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TMD难搞的

网友:
不能触发查待机条件,肯定能找到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问题最烦,楼主搞好了公布答案,给你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接口是否虚焊,这种机器有可能主板电源接口虚焊很多时候会被忽略,还有就是USB口是否有 ...

这些早就排除

网友:
不定时的机器,唉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