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4HR K43LY REV:5.0二修维修实列

楼主(2017-01-12):
接到手拆机测量各电感阻值,全都OK,接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027,测量3.5V电感待机正常。找出EC8572E的PDF,测试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没轴,想捡漏都不行,按照ASUS上电时序跑一边吧,在测量南桥工作条件时发现RTCRST电压偏低只有0.8,正常应该是2.5的样子,直接电阻对拉,短接开关,电流唰唰的上扬。

网友:
rtcrst 和srtcrst 只要没过4代 都是3v左右才ok  关于rtcrst  inter机器大于1.7v就ok amd的要大于2.4v才正常 比这个小了绝对就不行 这个我是做过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