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的笔记本

楼主(2017-01-12):
开机白屏,然后红色,绿色,粉色,蓝色,一直变换,主板屏幕排线8脚没有电压,不知道通向哪里,北桥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换桥       别犹豫

网友:
第8脚要有电压的

网友:
外接显示屏试过吗?

网友:
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外接,找出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应该是好的 是主板没给信号

网友: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机子修好了,但是你们都说错了,主板没有问题,只是显示屏坏了,是不是觉得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