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开机掉电

楼主(2017-01-12):
H61M-DS2开机掉电

网友:
说明情况啊,是不是又是骗分的

网友:
查查各路供电

网友:
缺供电 或CPU监测温度电路

网友:
刷完BIOS短接PSON排查供电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是马上掉,还是延时掉的?掉电后能否再次触发?

网友:
明显是来骗分的  在这样就扣你分

网友:
说情况,有头无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