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I5二代独显

楼主(2017-01-12):
联想E420   I5二代独显版号是:LLW-1MB10282-248.4MH16.021MADE IN CHINA,客户拿来时的故障是没有待机电源接口处灯不亮,没有进水和拆过,也没有摔过,我就直接换了一个D95280,好嘛有待机0.02了 不触发,这下就郁闷了,后来又换了两三个还是这毛病,我我就日了狗了,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吧,想来想去,信号都有为什么不触发,实在没办法了就把IO给换了,现在能触发了上点0.33,把我高兴坏了,装上CPU还是上到0.33,我就很是操蛋啊,三个电感都没电,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我是在没招了,只好求助万能的【迅维】了,给位大神能点拨一下小弟我不,没头绪了,恨不得要砸机器的心都有了

网友:
还没出CPU供电吧?查查工作条件先吧。

网友:
IO带资料吧

网友:
既然没有CPU供电就查下供电产生条件 ……

网友:
没有CPU供电啊 !看看桥发出来了PROCPPWRGD信号给CPU了吗?如果有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这边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出PROCPWRGD信号,那就测量看看有没有发出时钟

网友:
这IO不带资料的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仔细观察是不是有掉件!

网友B:
CPU那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那供电芯片容易坏

我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仔细观察是不是有掉件!

没有掉件    这机器是第一次拆

网友:
CPU供电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