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又一奇葩问题

楼主(2017-01-12):
此款机子  有  卡第一界面 问你 大家都知道   可是  我这个 是   左边两个并排的U口  出了问题    当这两个 u口  不用的 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  一用  就死机

拆开看  发现  U口 供电时2066给的    当u口 不接东西的时间6脚 7脚 为5V供电   只要一插上u盘 或者鼠标  立马变成2点几V这是  机子死机   U52发烫   换  了U52效果依旧  还是一样    ,,一插负载 就死机   谁遇到过   给个思路   此款机子 共三个u口  另一个单独的  没有问题 可正常使用  就这个 不行

  看看大家 有没有遇到过   怎么 解决的   另附上 图纸

补充内容 (2017-1-13 13:59):
2 6  7  短接 直接 不亮机    去掉  也不会 亮机    此办法  行不通

补充内容 (2017-1-14 12:00):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网友A:
去掉芯片 将2 67 短接试试

网友B:
看一下是供电负载能力不足,还是后级拉低的,后级拉低就线路或接口,oc#是过流保护,正常3.3

网友C:
去掉芯片短接看下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8脚过流检测 有问题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金哥威武,上次一个卡logo的就是取掉此芯片,短接267脚的,不过后级有电容短路了,最好先测下后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供电负载能力不足,还是后级拉低的,后级拉低就线路或接口,oc#是过流保护,正常3.3

如果供电能力不足又如何解释芯片发烫呢

网友:
本人遇到过南桥故障导致挡机的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修的还真是少

网友:
奇葩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芯片 将2 67 短接试试

是一个 很好的  办法   我试试  谢谢 回复    稍后 会把 试过 后的  结果 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供电负载能力不足,还是后级拉低的,后级拉低就线路或接口,oc#是过流保护,正常3.3

如果是负载 不足  能造成  芯片  发烫 很厉害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供电负载能力不足,还是后级拉低的,后级拉低就线路或接口,oc#是过流保护,正常3.3

后级测   数据 和供电 阻值都挺 正常的 ...

网友:
要换板吗,我有一块,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芯片 将2 67 短接试试

2 6  7  短接 直接 不亮机    去掉  也不会 亮机    此办法  行不通

网友D:
肯定是有电容坏了。或者换个接口啊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下桥了。

网友F:
短接 不亮  你就就报一下你测的数据呗   用数据说话  光说不亮是没有用的

网友:
如果各个阻值正常,那就是桥了

网友:
菜鸟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芯片短接看下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8脚过流检测 有问题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有电容坏了。或者换个接口啊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下桥了。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短接 不亮  你就就报一下你测的数据呗   用数据说话  光说不亮是没有用的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换U口可能会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过USB不好用!最好是另外一边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U口有问题,换个试下

网友:
不是不被换过USB口,换错了USB口?

网友:
是不是换过USB口,USB口换错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经常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充 U口 供电 组织375   数据阻值508  508

其实我想问 电压  既然不亮 那么跑马没?  你说的这些都是可以推测到的  不可能短路 所以阻值绝对是OK的  否则直接就秒掉电   可以这么说  这个芯片跟亮不亮机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你不会把USB接口焊反了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后级有短的吧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