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7-01-12):
主板在待机时有内存供电吗?

网友:
没有的   IO 和南桥有3vsb  或5vsb

网友:
开机先出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时钟是CPU发给内存的,一般是直连中间没有件,所以没有内存时钟

网友:
触发后才有内存供电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的  内存供电是触发后产生的

网友:
一般是没有的

网友:
待机时候没有,触发之后才会有。

网友:
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A:
那为什么在待机时在内存大电感那里可以测到0.几的电压呢

网友:
二代1.8v 三代1.5v内存供电是触发后产生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网友:
触发后才出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在待机时在内存大电感那里可以测到0.几的电压呢

可能是一些相连的电路感应过来的,比如场管的保护二极管什么的.  内存供电基本都是用PWM电路,最直观的就是用示波器测下场管的G极有没有方波,测上管的S脚有没有方波.  CPU供电也是如此,经常遇到一些板测CPU核心有0.9V电压,实际上用示波器测是没有方波的,所以不是真正的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