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809F效验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接一台三星270E5J的机器, 来时不认硬盘,光驱能认,别的都是好的,能进PE。简单检查了下硬盘接口没问题,想着先刷个BIOS看看,于是上论坛下来个BIOS,刷上后,正常开机,显示三星的LOGO,然后LOGO下面提示正在更新

EC程序。进度也正常跑,但进度条跑完就死机了。硬关机再开妈的不触发了。
在论坛找了个确定好的EC BIOS.但刷EC的时候,能正常读如下图

但写完到效验的时候就提示效验错误,操作终止,如下图

折腾了一下午,还是一样的,在主板上飞线刷也是一样报错,吧EC拆下来离线刷还是这样,有没打个遇到过这种的问题的,
指点下,

网友:
建议换个芯片刷试试。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啊,用小板刷的我,次次都可以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9012 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编程仪试试,我遇到过,用这个编程仪怎么写都报错,换了个编程仪分分钟就写进去了

网友:
换个EC芯片吧、

网友:
刷完不用校验试试

网友:
9012,9013,9016几个通用换个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
还没刷过EC程序

网友:
估计芯片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你把效验取消啊    我是886的编程器 不过效验 我就直接取消

网友:
这是芯片问题吧 以前遇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
先去掉效验 试试

网友:
兄弟们推荐一款编程器

网友:
遇到过一次刷BIOS的提示效验没过,后来没办法直接装机子上试试,结果居然能开机能用

网友: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网友:
离线刷的小板处理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