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H81主板一开机主板风扇来回停转,是什么原因啊 ...
急求华硕H81主板一开机主板风扇来回停转,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1-12):
急求华硕H81主板一开机主板风扇来回停转,是什么原因啊?是主板上什么地方出毛病啦?重新插过内存条不管。谢谢!
华硕

网友:
测下各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肯定哪里有不对 电压 信号 什么的

网友:
具体都查了啥,都缺少什么条件,这些都没有说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是否能亮机

网友:
是不是不停重启?进系统没?

网友:
缺电压 或者bios问题

网友:
肯定哪里有不对 电压 信号 什么的,你赶紧测一下吧。

网友:
查电压是否正常先

网友:
BIOS,电压查了没?

网友:
内存不过 重点修内存

网友:
风扇来回转,就是长时间没用造成的,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电源换过吗

网友:
清CMOS电池,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下电压把 各电压都正常 刷个bios

网友:
重新换内存条也不管

网友:
不清不楚啊

网友:
连屏亮都不亮

网友:
是不是一直在重起

网友:
可能是缺电或者pg信号

网友:
风扇来回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