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1-12):
E430不触发, 有待机3.5V,按时序按下开关,ONOFF,  EC_RSMRST,PBTN_OUT,都有3.3V电压,SLP_S5#没有电压,请问是EC坏了吗?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查了没? BIOS有动作了没?先刷EC BIOS吧。

网友:
不能如此就确定是否EC有问题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要触发后产生SLP_S*

网友:
刷桥BIOS试试吧,刷完不行就把EC SLP_S5引脚翘起来测试焊盘有没有电压 开机测

网友:
s5是桥发给EC的

网友:
pbtn有高低高变化吗,有变化无s5,就查南桥待机条件了

网友:
你这要查ec的条件啊   还有就是刷个BIOS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大一点吧  这个机器修得多 如果按开关 灯能亮一下 就查查南桥条件吧 rtc 和srtc

网友:
,PBTN_OUT这个是ec到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