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触发

楼主(2017-01-12):
一台dell n4110不触发。3伏5伏电压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ec锝程序坏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ec没有下挂程序  所以 我觉得 你这个故障还是要查一下桥的待机是否满足 适配器检测等

网友:
怀疑程序坏 可以刷个测试

网友:
3V、5V只是条件之一,其它条件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 其他待机条件测一下啊   rtc电路  南桥待机   EC供电、复位、时钟、lid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RSMRST、BIOS程序  等、、、、检测完问题基本找到

网友:
楼主不查待机条件  就怀疑程序

网友:
lid rtcrst  srtcrst  rsmrst pwrbtn  pwrbtnout  lidou 32.768 这些都查了么?

网友:
先查完条件再确定吧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吧,不行找师傅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