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改装铜质烙铁头

楼主(2017-01-12):
当年的铜头烙铁吃锡能力让人十分怀念,温度控制却是短板;现在的高频焊台升温回温速度让人赞叹不已,吃锡能力却不尽人意。

   今天我决定组合它们,让当年剩下的不少铜质烙铁头发挥余热。

   把高频烙铁头和50W铜质烙铁头同时割断,

   把高频烙铁头的电磁感应加热端插入割断的铜头孔里(事先在铜头孔里注少许锡膏),

   安装在手柄上,OK,一个升温回温迅速,吃锡力强的高频焊台就这样诞生了。

经使用,也许是吃锡能力好的原因,感觉温度比用原装长寿烙铁头还高许多。

网友A:
但这个氧化也快,氧化后不处理更不好上锡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这个氧化也快,氧化后不处理更不好上锡

已经使用好久了,从没出现过氧化不好上锡的事情,和普通内热烙铁头一样,铜头消耗得快倒是真的。

网友B:
大师呀  DIY能力杠杠的

txj

网友C:
天天磨一磨更健康。高频头也很烦,那发热部分是铁的。用着用着就锈了。楼主用一字型的头(常见K,C的),少见,能告诉一下什么地方用这个头吗?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天磨一磨更健康。高频头也很烦,那发热部分是铁的。用着用着就锈了。楼主用一字型的头(常见K,C的),少 ...

我有10多个各种类型的烙铁头,常用K,sK,C头和尖头,这种没什么用的就改装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改装个试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呀  DIY能力杠杠的

小儿科而已,不自己搞搞,低价的成品始终不好用。

网友:
改后,传热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烙铁头温度越高,氧化越快!用铜质的,与焊锡接触合金侵蚀很快。所以烙铁厂家不用铜头(裸露的)是有原因的。一般都是铁合金包裹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