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S 检测不到电池电量 插充电器可开机求助

楼主(2017-01-12):
       小米4S 客户拿来换屏,拿来时候正常,拆机后不能开机,插充电器提示充电,显示电量0%,可以开机,开机后有充电标志,一直充电都是显示电量0%
     测试电池电压3.8V,电池插座无断路,用直流电源供电,开机电流 瞬间0.1X(A)变0.02A变0,怀疑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搞短路了吧

网友:
短路应该没有,USB充电器和直流电源同时接通可以开机,USB充电电流0.6A左右,直流电源开机状态下0.2A左右,另外这款手机的电源IC是PM8994和PMI8994双电源IC设计。不知道那个脚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网友:
附上原理图,哪位大侠指导下那个管脚是检测电池电量的

网友:
换芯片啊,看图纸

网友:
会不会是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出别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搞掉小电阻了哦!我弄过一个小米4的,就是掉了个小电阻用电池就不开机,接电源可以开机。